24位RGB接口,该怎么定义?

楼主(2012-10-30):
24位RGB接口,R、G、B三种颜色各8位,那么24位:是不是R是最高的8位、G是中间8位、B是低8位?

网友A:
我用的LCD屏,是B对应低8bit,G是中间8bit,R是高8bit。你是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LCD屏,是B对应低8bit,G是中间8bit,R是高8bit。你是用在哪里?

我也是用在LCD上的,也是B对应低8bit,G是中间8bit,R是高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