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12-10-30):
大家好,
  我预先设置好的等长见附件1,Actual和Margin显示黄色,并且在走线的时候超出所设(0.5000 MM:0.5000 MM)也不报错,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没打开相应的drc检查

楼主(2013-01-21):
后来发现是这个原因  还是thy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是这个原因  还是thy

。。thy 是什么?

网友(2013-08-21):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是这个原因  还是thy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打开相应的drc检查

请问在哪里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里打开呢

打开这两项

谢谢香雪海

网友(2016-04-16):
黄色是开关没打开。顺便问您个问题 你设置的0.5:0.5 这种把delta也设置了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