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地线怎么画,各位帮忙一下,急需

楼主(2012-10-30):
我不知道怎么画绿色的孔及连线

网友:
利用Copper Pour画一块铜 命名Net GND
包覆你的地

网友A:
可以在这里设:

然后可以右键要保护的网络,add via shei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这里设:

然后可以右键要保护的网络,add via sheild

还是不行,层定义均是NO plane ,无法split.我拿到的层定义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上图能画出啊。无法理解。

网友B:
“还是不行,层定义均是NO plane ,无法split.我拿到的层定义也是这样的”
不关什么CAM PLAN NO PLAN层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层定义均是NO plane ,无法split.我拿到的层定义也是这样的”
不关什么CAM PLAN NO PLAN层的事 ...

attachimg]61434

我按照你的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右边不是有个框吗?把你要加过孔的网络添加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