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布线求助

楼主(2012-10-30):
1.  怎么移动元件名称,而保证元件不动?
2.  布局后怎么锁定所有元件?
3.  布线时候先从电源和底层布吗?

网友:
1、move控制面板find全部off只选text
2、fix 控制面板全部off只选symbol
3、原则上是这样的,多层板的画还好一点,双面板最后先规划好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