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设置禁止铺铜区么?

楼主(2012-10-30):
  画一块板子,比如我想要BGA区域表层不铺铜,可以设置么?
是要先整板铺好铜然后挖,还是可以先设置禁止铺铜区的???请大侠赐教。。。15.5版本

网友A:
可以啊  在keepout层画出禁普区域。。。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在keepout层画出禁普区域。。。

可以告知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方法么?非常感谢,我刚接触allegro,好多简单的设置不知道在哪。。。

网友B:
你点击添加铜箔,然后在右侧的option选择areas---route keepout,然后在你不想布铜箔的地方画上框,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点击添加铜箔,然后在右侧的option选择areas---route keepout,然后在你不想布铜箔的地方画上框,就可以了 ...

可是走线也不能走了啊,走好的线就全是err了,router keepout 是针对走线还有铜皮的,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只针对铜皮的keep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走线也不能走了啊,走好的线就全是err了,router keepout 是针对走线还有铜皮的,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只 ...

就是在route keepout那层画的~~~

网友A:
走线也是铜,所以把线走在禁止铺铜区域当然会报错。。。。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也是铜,所以把线走在禁止铺铜区域当然会报错。。。。个人见解

是 啊,那比如大家在做有些元件是不能铺铜的是怎么设置的呢?是铺好然后直接挖的么?

网友C:
route  keepout 区域是不能走线和铺铜的,你可以试试先铺铜再挖空,坐等大神指点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ute  keepout 区域是不能走线和铺铜的,你可以试试先铺铜再挖空,坐等大神指点好办法

谢谢,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方法,也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什么,有时候会删不干净,就是删不掉,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哎,所以感觉蛮麻烦的。

网友D:
是不是一直在用PADS转过来用ALLEGRO的?

一开始是会觉得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一直在用PADS转过来用ALLEGRO的?

一开始是会觉得不习惯.

哈哈,是啊是啊,。。所以总想找到简便的方法,感觉pads的一些傻瓜功能真的很好用。

网友:
allegro跟mentor不同,它没有专门针对铜皮的禁布。所以只能挖了,而且也很灵活方便啊。

网友D:
要说allegro不如PADS的地方还是封装上。
     PADS不如ALLEGRO的地方还是布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啊,那比如大家在做有些元件是不能铺铜的是怎么设置的呢?是铺好然后直接挖的么?

“有些元件是不能铺铜的”是什么意思?    最好就是在keepout做,如果挖去等你再铺的时候还得再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件是不能铺铜的”是什么意思?    最好就是在keepout做,如果挖去等你再铺的时候还得再挖~~~

谢谢,就比如我要BGA区域表层不铺铜,我现在的唯一办法就只能先全部铺,然后挖,我只是想找一种设置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内直接铺铜只有铜铺不进来,这种方法。。。不过好像只能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说allegro不如PADS的地方还是封装上。
     PADS不如ALLEGRO的地方还是布线上。

何止啊,铺铜就很累啊
铺完还得手动去修。做封装也累啊,特别是不规则封装更累,
好处也有,毕竟大家都说allegro强大。。

不过我们也不能这么讲,会遭一直用allegro的童鞋白眼的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方法,也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什么,有时候会删不干净,就是删不掉,不知道你有 ...

挖空听干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空听干净的啊

我问我同事,我同事说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E:
我偷偷的告诉你可以用画anti etch的方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偷偷的告诉你可以用画anti etch的方法实现

我悄悄的问你一句,你说的这种方法应该是用于负片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悄悄的问你一句,你说的这种方法应该是用于负片吧??

 正片也可以啊 干嘛非要是负片呢 我一直都用得好好的啊 在你不允许铺通的区域画上一块anti etch铜皮,然后呢edit---split plane---creat 铺铜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片也可以啊 干嘛非要是负片呢 我一直都用得好好的啊 在你不允许铺通的区域画上一块anti  ...

我不会告诉你我还是木有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告诉你我还是木有成功。。。

 天晓得你有木有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