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3 T型拓扑走线关系

楼主(2012-10-30):
刚开始接触DDR,现在要LAYOUT个DDR3的板子,由于空间有限,所以拓扑结构

定为T型,如图:

采用4片DDR,那么对于地址线和控制线走线L01、L02、L03、L04,是否要求L01 = L02,L03 = L04?

网友:
我也迷茫中    2片都头疼

网友:
我也是啊 我画的ddr和楼主的一样这个真的很迷茫啊?????    技术交流群179611013

网友A:
采用T型走线,应该是这样:
L0-12=L0-34, L12-1=L12-2, L34-3=L34-4,象个树一样的分支等长,在主分支的地方做终结,也就是,上拉到VTT,对地放个5-10p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T型走线,应该是这样:
    L0-12=L0-34, L12-1=L12-2, L34-3=L34-4,象个树一样的分支等长,在主分支的地 ...

    l0-12和l0-34怎么等长呢

网友:
    如果一定要走T型拓扑的话,1和3中间做个T点,2和4中间做个T点,再在1和2中间放个T点,由于PADS没办法PINPAIRS的长度测量(传说中9.5有?),建议你4片DDR3的布局相对于BGA的中心对齐,尽量保证1和3之间关于T点对称,2和4之间关于T点对称。再有就是4片DDR离BGA的距离不要太过远了。
上张图片给你参考下吧。

网友:
    DDR3能走T型?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网友:
    迷茫,求高人指点!

网友:
    ddr3的拓扑结构不是要走菊花链的吗,怎么T形拓扑可以吗

网友:
    前提是你的层和空间够用,当然优先菊花链。不够的话……

网友:
我有个疑问,所有DDR3控制器都支持菊花链吗?

网友:
    论坛有个贴子回复的比较好!

网友:
    DDR系列的芯片布线,会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菊花链,一个就是T型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线都是可以的。
对于菊花链主要用于走数据线,而T型线主要走地址线。这个是有区分的

网友B:
    DDR3都是采用fly-by走线,T型走线不允许吧!!我做都是这样的!

网友C(2012-11-29):
我们一直都是做T型拓扑,还没有做过菊花链的,一直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直都是做T型拓扑,还没有做过菊花链的,一直都没有问题!

DDR3如果需要跑更高的速率,需要走FLY-BY结构。且越多的负载器件,越适合走fly-by。
走fly-by结构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DDR3的阻抗连续,因为DDR3的时序可以更可靠地进行内部控制了。这种控制方式被称之为write/read leveling(读写时序矫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3如果需要跑更高的速率,需要走FLY-BY结构。且越多的负载器件,越适合走fly-by。
走fly-by结构主要是 ...

网友E:
之前一个朋友做DDR3的板,由于空间有限,我建议她走T型了   结果做出来的产品 跑不起来  悲催

网友F:
如果负载少,比如2片或者4片是可以走T拓扑的,

另外表底贴的可能走T点也比较好走点

当然所有的DDR3都首先建议走Fly-by结构。Fly-by的眼图会明显优于T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一个朋友做DDR3的板,由于空间有限,我建议她走T型了   结果做出来的产品 跑不起来  悲催

还好,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做T型4片DDR,好的板子能跑到500MHz以上。但是如果要跑1333或者1600就必须是fly-by拓扑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少,比如2片或者4片是可以走T拓扑的,

另外表底贴的可能走T点也比较好走点

如果要完全发挥DDR3的功能,肯定要fly-by拓扑结构,不过如果空间有限,且DDR3不需要跑到1333或者1600的话,用T型也可以,T型结构layout好的话跑到1066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fly-by结构资料在网站这里倒是很多,但是T型的好少,不过我看应该有蛮多人还是在用T型结构吧。

像给相机、手机layout的我看就走不了fly-by。

网友G:
引用 楼主:
fly-by结构资料在网站这里倒是很多,但是T型的好少,不过我看应该有蛮多人还是在用T型结构吧。

像给相 ...

至于用T还是fly-by。

首先要看主芯片的推荐设计。如果没有推荐,应采用fly-by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都是采用fly-by走线,T型走线不允许吧!!我做都是这样的!

请问fly-by走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DR3如果需要跑更高的速率,需要走FLY-BY结构。且越多的负载器件,越适合走fly-by。
走fly-by结构主要是 ...

能麻烦普及一下基础吗??呵呵

1、走fly-by结构 是如何实现(或为什么能) “更有效的控制DDR3的阻抗连续”?
2、在DDR3上,阻抗不连续会带来什么现象和后果?

麻烦大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麻烦普及一下基础吗??呵呵

1、走fly-by结构 是如何实现(或为什么能) “更有效的控制DDR3的阻抗连 ...

关于DDR的拓扑结构和走线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05&fromuid=1147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麻烦普及一下基础吗??呵呵

1、走fly-by结构 是如何实现(或为什么能) “更有效的控制DDR3的阻抗连 ...

1、走fly-by结构 是如何实现(或为什么能) “更有效的控制DDR3的阻抗连续”?
这可以从DDR1,DDR2说起,由于芯片内部没有时序控制功能,为了满足时序建立、保持时间的裕量,我们只好走T形连接、树(星)形连接,但对于T形和树形都存在较长分支走线的现象,因此在DDR2的地址线上需要拉一下50-120的拉电阻,电阻值的大小除了起电压偏置效果,还可以将分支两端的走线阻抗拉高(见ATI规范中)。
而fly-by,与菊花链类似,但要求更短小的分支,因此可以更好地控制分支带来的信号反射现象,这种走线方式对于更高速并口走线的阻抗控制具有更有效的作用。当然,此种方式对于PCB上任何走线都是需要遵循的真理。

2、在DDR3上,阻抗不连续会带来什么现象和后果?
这个可以看下高速设计的理论,阻抗不连续会带来很多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至于用T还是fly-by。

首先要看主芯片的推荐设计。如果没有推荐,应采用fly-by

如题,这个是跟心片的设计有关吧?我一个板人家说就是用T的,不用FLY-BY。他说是心片从设计的时候就决定了。但也没说其它的原因

网友(点评):
如果芯片公司有推荐,就按推荐的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题,这个是跟心片的设计有关吧?我一个板人家说就是用T的,不用FLY-BY。他说是心片从设计的时候就决定了 ...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是控制器的设计有区别,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9-10-22):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2020-11-05):
学习,非常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