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精度调节成0.001mil?

楼主(2012-10-30):
    多谢!

网友A:
    选择单位为mil,然后小数位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单位为mil,然后小数位3 。

    mil的单位只能调到2,不能调到3.。。。。。。
不知道你是怎么调到3的,可以截图么?

网友:
    你调这么高精度感觉也没有意义呀。

网友:
    如下图,的确如楼上所说,精度高了没有意义,其实mil单位一位小数就ok了。

    design param

    design param

网友B:
    将SETUP/User Preference中的Drawing中的Drawing_4MIL勾选,精度即可最多调整至4位小数

网友:
    7楼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SETUP/User Preference中的Drawing中的Drawing_4MIL勾选,精度即可最多调整至4位小数

搞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