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网口下方掏空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请教个问题:
    看过很多资料,说以太网变压器和网口下方电源地需要掏空,那这样差分线没参考平面就没办法做阻抗了吧?难道以太网不需要做阻抗控制?
    谢谢大家。

网友:
    不知道哦,我们公司是要求这样画的。

网友:
    差分线跨平面相比单线来说要好很多,在跨平面时差分线可以相互参考 。

网友:
    没有参考平面 也能做阻抗的  设计参数会不一样,挖空主要是为了保证外面的地干净 防止干扰窜到主地上,另外还可以防雷,怎么挖有一定讲究

网友A:
    这样处理不就行了?(看图)

楼主:
    网卡

    网卡

    网卡

网友:
    不太好,整片挖

网友:
    网卡帅啊!喜欢!

网友:
    参照电脑网卡设计没错

网友:
赞6楼
INTEL官方设计对于网络部分是这样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Calpella%2BPlatform
这篇文章不要被埋没了..里边详细讲解了电脑主板几乎所有接口的阻抗/布线长度/间距/等长等参数.详细之至.
我的图片截自于这篇PDF档案内.

网友:
    楼上的太感谢了

网友(2012-12-19):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不就行了?(看图)

    我拆过一个fastcam的千兆网rj-45接头,变压器就在接线附近,这样搞不太好吧

网友:
    你能告诉我以太网接口为什么在PCB中要把下面的铜掏空吗?

网友(2022-01-24):
    marik,下次看

网友(2022-06-23):
    内电层也要净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