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疑问!请指点

楼主(2012-10-30):
一直都在用pads,最近开始学allegro,看到教程里做通孔焊盘的设置,请问是否正确?如下图:

楼主:
为何SOLDERMASK 和 PASTEMARK中只设置了顶层而没有设置底层,还有通孔一般都不用PASTEMARK的吧,除非SMT工艺有特殊要求外!

网友A:
SOLDERMASK 和 PASTEMARK我 都不加,根据习惯,规范就是SOLDERMASK 和 PASTEMARK顶底层都加上。出gerber不需要通孔PASTEMARK top或bottom ,出gerber再选择就可以了。还有的人SOLDERMASK 和 PASTEMARK都不加,加在filmmask top了。

网友:
    LZ你的single layer mode勾上就有了SOLDERMASK 和 PASTEMARK底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ERMASK 和 PASTEMARK我 都不加,根据习惯,规范就是SOLDERMASK 和 PASTEMARK顶底层都加上。出gerber不需 ...

谢谢,都加上,出Gerber再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