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好动态铜之后打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兄弟们,我先铺了动态铜,然后再走线打过孔,现在发现在动态铜上面打过孔的时候出现DRC错误,我的感觉是动态铜会自动避让过孔,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
来个高手解答一下啊。。。Update 铜皮做过了。。。还是不行耶

网友:
发个板子瞧瞧呗

网友:
用导线把与铜皮同一网络的信号连接起来,再删除导线,DRC就会自动消失了。你上面说出现DRC的原因是没有给VIA分配网络,所以动态铜也不会避让,给会给出DRC报错。

楼主:
Via是有网络的,我发现当我把层调整为正片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猜想是我铺铜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
你为何不把铜皮ix5000移出去改完走线再ix移回来呢

网友:
打过孔时在find标签上选上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