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电源布线问题

楼主(2012-10-30):
大家好!
我是用pads画的板子,板的大小事220mm*100mm
板子上有个400k的时钟,为了节省成本,采用了两层板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线走的很长,大概130mm,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有影响怎么避免?

网友A:
加粗,以减少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粗,以减少线损

加粗就行了吗?还有一个就是对取电有影响吗

网友:
电源线加粗、地覆铜、多打过孔, 100K的时钟信号应该不会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粗就行了吗?还有一个就是对取电有影响吗

加宽也要看你的电路大小,电流太小,也不一定要很宽
取电还是看你主要的用电区域是哪里,是前端吸电厉害还是末端吸电厉害

网友:
    电源线一般加粗、地覆铜、多打过孔, 100K的时钟信号应该不会对电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