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llegro 的切线功能? 有金币啊!

楼主(2012-10-30):
5金币
我想问一下,allegro的切线功能。
就是有一条线,我想在指定的地方切开然后分别的调整?怎么使用。

或者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你都如何的处理呢?
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选择命令delete,右键选择cut,先点你要切开的起始点,再点你要终止的地方,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命令delete,右键选择cut,先点你要切开的起始点,再点你要终止的地方,OK

Thanks!
还有其他的办法没呢?

楼主:
还有其他的办法么?各位。

网友:
可以用skill!

网友:
    365 sill 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