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ead between void命令

楼主(2012-10-30):
3金币

allegro 16.3里面, spread between void命令不在route下了,她在哪里?请指教。钱不多了,别嫌少哈,先到先得。

说明下,这个命令是用来调整几条走线的间距 和 排除过孔的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再display下的,这是一个布线阶段的命令。

在route里面啊

支持!: 5.0 反对!: 0.0
支持!: 5 反对!: 0
Thanks!

网友A:
display菜单下的segments over voi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菜单下的segments over voids

不能再display下的,这是一个布线阶段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oute里面啊

如何把你的回答设置为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