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三极管

楼主(2012-10-30):
1金币
学校实验室进行对国产三极管3DG6的仿真实验,而Pspice不含此元件,请问如何代替?怎么修改β的值?

网友A:
一個元件要修改β的值,選取元件然後點鼠標右鍵,請看圖片操作

网友B:
你是想要鱼呢,还是想要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要鱼呢,还是想要渔?

如能授之以后者,当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元件要修改β的值,選取元件然後點鼠標右鍵,請看圖片操作

真诚感谢您的慷慨解答!但还有一事不明,请问这样改变的是固有的封装吧?可我只是针对这一次仿真使用,我不希望改变这个管子的原有属性,就是说下次当我真正用到这个管子时,希望其原有参数不变,请问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呢?(另外,真心感谢您能截图,给出如此详尽的答案,再次感谢!)

网友:
(1)不管三七貳拾壹,先改值然後去仿真,結束前再改回來。
(2)再另建一個仿真元件,不要動到原先的仿真元件。(複製過來,然後改編號和修改值)

网友:
楼上的给出答案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2015-02-27):
教一下,學學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