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上的封装整板加添加绿油开窗和钢网

楼主(2012-10-30):
pads PCB上的封装在新建的时候一般可以不用加绿油开窗和钢网层的,因为在出GERBER的时间可以手动给整板添加,但现在客户需要在板上就直接显示出来,大家有没有办法给整板加添加绿油形容和钢网(不然手动一个一个封装的加太麻烦了)

网友:
跟客户解释,照样做板,板厂会处理的

楼主:
嗯,说过了,客户还是要求有显示,国外的客户蛮磨叽的

网友A:
么有,只有编辑封装,比如选择一个元件编辑完运用到所有,那么这种类型的就全部改了。其实在新建lib的时候就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添加paste和solder层,以及元件高度属性等,因为有的paste和solder并不是一整块,有的是要分割成好多小块的,这个是出gerber自动生成不了的。好的设计习惯很重要哦,可以省去之后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有,只有编辑封装,比如选择一个元件编辑完运用到所有,那么这种类型的就全部改了。其实在新建lib的时候就 ...

是哦,我平时都会加的,但封装是客户提供的,他们的层叠命名与我们不一样,我调用以后,不能识别的层叠全丢失了,包括SOLDER和PASTE, 唉,真是怀具啊。。。

网友:
国外的客户确实磨叽,看看pad就好啊,干嘛要看solder啊,这个与他关系又不大,paste就更不用说了,洗板都不需要,国外的客户比较要求严格。你受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