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设置PIN1为原点的SKILL

楼主(2012-10-30):
谁有可以把封装PIN1设置为原点的skill,就是直接点一下,原点自动变为PIN1上,不需要现去设置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你建封装的时候直接输入0 0坐标不就好了。

楼主:
不是的,我是想把已经建好的封装修改一下。

网友A(2012-12-17):
在红色部分修改坐标就OK了,但是不建议这么处理,不注意的话总会有些东西没有没有移动,那封装很容易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红色部分修改坐标就OK了,但是不建议这么处理,不注意的话总会有些东西没有没有移动,那封装很容易出错的 ...

嗯 ,这个方法是可以,但太慢了,如果很多器件都要改的话,一个一个太浪费时间了,我是觉得可能有SKILL可以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方法是可以,但太慢了,如果很多器件都要改的话,一个一个太浪费时间了,我是觉得可能有SKILL可 ...

axlCmdRegister("mop" 'fnMoveOriginPin1)

procedure(fnMoveOriginPin1()
        prog((tDesignType lAllPins dOne nOriginX nOriginY)
                tDesignType = axlDesignType(t)

                unless(tDesignType == "PACKAGE"

                        axlUIConfirm("The skill only run in package!")

                        return(nil)
                )

                axlVisibleDesign(t)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lAllPin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dOne lAllPins

                        when(dOne->number == "1"

                                nOriginX = car(dOne->xy)
                                nOriginY = cadr(dOne->xy)
                        )
                )

                unless((zerop(nOriginX) && zerop(nOriginY))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 nOriginX) (- nOriginY)))
                        printf("Change Origin To (%L : %L)" nOriginX nOriginY)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写成一个TXT文件上传啊,我这边复制的时候后面带了好多乱码!

楼主(2013-03-10):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试下,谢谢啦

网友(2013-07-17):
    改过之后你以前的板子再更新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