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基准电压不准,加了负载还降低了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2012-10-30):
这是我的原理图

芯片资料

基准电压不准不在1.25v 加了比较小的负载后 干脆变成0.8v多 这个问题想不通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

嗯 我也在找问题当中

网友B:
同志 提个醒   LDO不要乱加电感   往往加了会出问题的 电压不准 或者出现谐振 或者其他奇怪现象
至于DC输出不准  你把LDO前级电感去掉 断开先    测试下DC输出 有问题的话  检查电阻有没有问题  更换FB的电阻阻值  DC对于FB的电流是有限制的 不同DC有不同要求   我没看你的DATASHEET 但有可能还是在保证比例前提下 让FB电阻的串联值在100K左右 不要太大或者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志 提个醒   LDO不要乱加电感   往往加了会出问题的 电压不准 或者出现谐振 或者其他奇怪现象
至于DC ...

嗯  朋友你说的 很对 反馈端输出电流的限制 确实很重要 我这个电路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电阻加太大了,还有你看到反馈端电阻并联的电容吗,加了之后问题很大,我一直觉得是稳压,加了之后问题很大,电感问题 我在调试另外一种 DC-DC的电路时,也遇到了,这个电路反而这个问题到不是很明显,另外一个电路输出时吗,没加大电容,这么也调不出,,呵呵,DC-Dc这一块我确实刚接触,不太懂,另外一路DC-DC是以类似于充放电形式的,需要外加大电容(这个原因我找了好久),最后虽然调出来了(不断改电感和swith时间的电阻,总于调到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不过这样的话地的毛刺就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朋友你说的 很对 反馈端输出电流的限制 确实很重要 我这个电路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电阻加太大了,还有你 ...

看你选型 电流实际应该有2A以上吧,按纹波电压5%纹波电流10%计算下,电感需要40uH,铝电解电容大约需要320uF以上   钽电容就会小很多150u左右就够了  你后面100u如果是铝电解电容的话小了点,其他除了反馈电阻阻值  这个电路没什么问题。要关注的就是PCB,DCDC原理简单,但不同人画的板子纹波差距非常大,这个你得查资料了。

后级LDO的反馈电阻R142上并联的C18,C19就是自己找没趣,这个电容要小,你的电阻150,下面接25u电容,你想下当你后级负载突变,把你输出电压比如从5V,拉低到4V了,但是由于你的大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放电常数等于2.2RC=2.2X150X25u=8.25ms,也就是说你的LDO反馈引脚起码在0-2ms内电压基本没有变,LDO就以为输出正常,但实际输出都偏低了1V甚至更多了,LDO的反映时间是us级,你的电容让LDO在ms级内反映不过来,那这LDO就失去意义了。
顺便给你一个自己做的小软件和几个我那时候学习觉得很有用的资料。

楼主(2012-12-05):
引用 网友B:
看你选型 电流实际应该有2A以上吧,按纹波电压5%纹波电流10%计算下,电感需要40uH,铝电解电容大约需要 ...

谢谢了 最经在条其他电路 ,事情其他也有些,没来的及及时上网,嗯,你的意见我会去尝试的,有了什么新的紧进展 我会回复的,想把一个电路吃透 很不容易额 现在我都是一知半解的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清啊
~~

网友:
六楼很强大啊

网友:
六楼果然强大

网友(2015-07-03):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