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xpeditionPCB 多人操作

楼主(2012-10-30):
mentor能否多人进行操作,expeditionPCB做layout的时候能否多人同时进行操作?或者能否像allgero一样可以贴零件,贴线,parttion之类的功能呢?

网友:
xtreme 多人联机玩PCB。。

网友:
完全可以多人联机操作,先把pcb包共享,再建协同就可以了,建协同前要设置server manager

网友:
多人实时布局、布线,目前也只有Mentor能做到,而且以后可能也是如此。

网友(2012-12-03):
必须可以多人操作,先把pcb包共享,再建协同就可以了,要先设置server manager

网友:
就和你玩魔兽世界一样

网友:
server manager 怎么建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879-1-1.html0 L. m" S; }6 `& f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