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引脚

楼主(2012-10-30):
建立原理图元件时,引脚的类型很重要吗,可以都选默认吗?引脚为什么可以不按顺序摆放,这样不是不对应封装了吗?

网友:
[引脚的类型]設定對了,ORCAD 的 DRC 可以幫助你檢查,例如:只有 INPUT 接上 INPUT沒有連上 OUTPUT或是PASSIVE,當然機器不會動。如果都設定成 PASSIVE,那 ORCAD 的 DRC 就檢查不出來了。

原理圖的元件通常有二種畫法,一種是依照引腳方向擺放,所以是非常有順序,非常容易檢查錯誤和對照實體物品。另外一種是依照功能性、群組去放置,這樣是比較好了解清楚芯片的功能,以及輸入和輸出的關係。以上的畫法各有優缺點,還有每個人習慣不同,所以建立的元件庫、畫出來的引腳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