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个大概很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4层板没做过,然后在学习cadence,准备做起来。
4层 [布线 gnd vcc 布线]这样子。
有问题的地方:
Thermal relief  、Anti pad。
我的理解是中间层的。 比如过孔就要做,Thermal relief  就是合理连接的一种形式 ,而anti pad 就是阻焊。
然后问题是 比如一个DIP引脚,与gnd接。那么中间Thermal relief (与gnd连)+anti pad(与vcc隔离)。
那么DIP引脚是个普通的IO呢,中间穿过板时,是不是做 anti pad(与gnd隔离)+anti pad(与vcc隔离)?
还有就是普通via,中间层怎么做呢?
问题大概有些诡异,求稍微指点下,大榭!

网友A:
普通信号脚与电源地的信号脚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都要做,引脚与铜皮的连接关系自然会决定是用隔离盘还是花焊盘

网友:
Thermal relief  、Anti pad是与负片相连接的。如果你表层用了负片也会用到这两个焊盘的。所以做焊盘时一般顶层、底层都要填这两个东西。尽管表层用负片的例子很少。

网友:
楼上正解,所有层正片格式的话,这二项目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之前用过负片出过,后来一直是正片出图,还不易犯错。跟这两项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信号脚与电源地的信号脚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都要做,引脚与铜皮的连接关系自然会决定是用隔离盘还 ...

就是说
电源地的引脚,在穿过板子时(信号层 gnd vcc 信号层)(内层为负片),会自动选择 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然后如果是普通引脚,在做焊盘时,这两层也要做,在实际穿过板子时,会自动选择。比如都选Anti pad和Anti pad。
是不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电源地的引脚,在穿过板子时(信号层 gnd vcc 信号层)(内层为负片),会自动选择 Thermal reli ...

我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这样的

好的 ,非常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