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覆铜不能覆满

楼主(2012-10-31):
这是我自己做的。下图是我拿到样列

全都覆满了,而且type是 hatch outline。

我在用HATCH时,覆铜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A:
如果你不是被其它网络的Trace隔开
那么就是下方图片的设定没设定好
Tools\Options\Thermals下
将左右两边的pad shape(Round,Square,Rectangle,Oval)  通通选成 Flood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被其它网络的Trace隔开
那么就是下方图片的设定没设定好
Tools\Options\Thermals下

我已经是这样设置的了,我改了好几个图了

这是我完成的,太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是这样设置的了,我改了好几个图了

可以上传档案给我看
图片不是很看的懂   呵呵
感觉铺铜通通被割开了

网友:
在3楼截的图片里 non-driller thermal 那一栏 pad shape改为长方形,下面选为flood over,就是实铺了,你做的这产品应该有2块地吧,一块数字一块模拟。最好你的那4个应该是电阻还是电容的最好分开放,在分割区的下方也平均放点,还有那元件是不是小了点,一般为0603,或者0805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传档案给我看
图片不是很看的懂   呵呵
感觉铺铜通通被割开了

ldm-001-origin2是我自己画的
十分感谢

楼主:
我铺铜相同AGND线均没有铺满,我不知道那里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
还有就是AGND,GND怎么分割,是不是只要铺铜完就是相当于分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铺铜相同AGND线均没有铺满,我不知道那里设置出问题了

呵呵 你并没有把每个选项都选Flood Over
至少Oval没选到

1)LS开头那块版子  到Pour Manager下  Flood ALL    (灌铜)
使用指令 Z2 到第二层看  基本上都有铺到  (我把你的颜色改了一下)
你这个版子Copper Pour重复了四个层

2)ldm那块版子  只有第一层有Copper Pour  刚好又被顶层的Trace割开 所以无法把铺很完整  建议你打过自由过孔  select net \add via
把AGND这个NET  放置Coupper Pour在第二层完成就好了
只要有一层有全铺满就好了

另外我习惯将每层的颜色都设一样  这样比较白痴  呵呵

PAD 9.3.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并没有把每个选项都选Flood Over
至少Oval没选到

怕你無法載入 所以給你A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并没有把每个选项都选Flood Over
至少Oval没选到

ldm我选了FLOOD over,可是还是达不到你画的标准,愁啊

楼主:
我这样设置的,

我打开你帮我改的是PAD shape 是round

是不是四层都要铺铜,还有就是我怎么看铺铜在哪层。
我直接点边框看属性,是不是我改下LAYER层就是哪里铺,要是我要四个层都铺满,是不是需要重复画边框,每次进入覆铜区都不见了,是不是要重新copper pour

我的问题很多,感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置的,

您先看看LDM這個檔案  我幫您完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您先看看LDM這個檔案  我幫您完成了

指令
输入PO  回车 可开启关闭铺铜
输入Z1   回车  跳到第一层
输入Z2   回车  跳到第二层

您的VIA 应该不用那么大  大约 25mil 14mil

大VIA 就 32mil 20mil

泪滴功能请先关闭

我把上下的零件利用过孔到第二层的铺铜做连接

灌铜指令  Pour Manganer \Flood All
每次打开版子先灌铜一下

Verify design  后
我发现你的间距都设成8mil  应该没那么严苛  5~6mil即可  可依照需求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令
输入PO  回车 可开启关闭铺铜
输入Z1   回车  跳到第一层

先去看一下比思電子視頻
把最基礎的功能學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AGND,GND怎么分割,是不是只要铺铜完就是相当于分割了。

进阶一点
如果您会使用PADS Router
您在Pads layout中 在第二层 给两个Copper Pour
一个GND 一个AGND
然后使用PADS Router 使用Route 自动布线
自然就会帮你打过孔

PADS Router请参考Jimmy第五期培训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先看看LDM這個檔案  我幫您完成了

谢谢,我按照您的方式加了VIA,PAD SHAPE 我选的是OVAL   FLOOD OVER 还是不行。我改成矩形 FLOODover才行,还有就是我要四层全部填满,是不是要画四个框。填四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按照您的方式加了VIA,PAD SHAPE 我选的是OVAL   FLOOD OVER 还是不行。我改成矩形 FLOODover才行 ...

找到问题点就好搂
呵呵
只要选一层铺铜就好了  这样不会浪费空间
因为你这个版子简单 所以想怎样铺都可以
如果四层版 走线很复杂 有时想铺个铜 都无法完整地铺出来
因为都被Trace占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点就好搂
呵呵
只要选一层铺铜就好了  这样不会浪费空间

我要将四层都铺铜,边框是用复制吗,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要将四层都铺铜,边框是用复制吗,好像不行

我有一个元件改变DECAL后无法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元件改变DECAL后无法连线

你那个版子的网络都有$$开头
我怀疑你是使用ECO添加网络

如果是IMPORT ASC 照理说 你的原理图网络名称不该如此

至于铺铜(copper pour)复制

复制Copper Pour 指令为 右键选择Shape
然后跳到有shape(copper pour)哪一层 选那个shape
ctrl + c    ctrl + v
复制一块出来 按是或否都可以
将复制出来的shape 指派层别和网络即可
要几块 就复制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版子的网络都有$$开头
我怀疑你是使用ECO添加网络

您说的对,我确实通过ECO to PCB 添加的器件,如果不这样添加,那岂不是不能喝原理图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版子的网络都有$$开头
我怀疑你是使用ECO添加网络

我是这样做发现NET多出来了$$1,$$2,$$3,就是我添加的边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发现NET多出来了$$1,$$2,$$3,就是我添加的边框

尽量不要有$$开头网络  这样很不专业
另外您可以使用Compare ECO功能 来比对网络
这是Jimmy大师的数据

compare eco.pdf

网友(2012-12-05):
    这个问题都能扯那么多,建议楼主多看看相关的视频,或者是到图书馆借一本PADS的书看看,话说现在的图书馆基本上都会有PADS的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发现NET多出来了$$1,$$2,$$3,就是我添加的边框

你应该把你要铺的铜的网络改成和AGND,或者是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