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一般在那层

楼主(2012-10-31):
样图中

是不是说覆铜就是在BOTTOM中?
我发现layer,不是可以选的吗,是不是随便那层都可以,怎么才能确定覆铜到底是在哪层?

网友:
你想铺在那一层你就画在那一层啊

网友A:
么有特殊要求,每一层都要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有特殊要求,每一层都要铺啊。

每一层都要铺?
不是只铺TOP bottom层吗

网友A:
2层板就铺top,bottom,多层板还有内层呢啊,内层也要铺啊

网友(2012-12-02):
引用 网友A:
    2层板就铺top,bottom,多层板还有内层呢啊,内层也要铺啊

看需要,如果内层是信号层不需要覆铜就不能覆铜咯。呵呵!

网友:
    叠层对称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表层铺铜的,不对称的必须铺铜。

网友:
    也不是一定的二层板要铺铜,有些电源模板就只铺背面做成单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