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到底是实铺比较好还是十字铺比较好,大家来说一说。。

楼主(2012-10-31):
  对于这个问题好像很矛盾的说,我曾今一家公司画板子就是整板铺铜都是实铺,铜皮直接跟接地的管脚全部相连,只有一些CONN还有一些DIP元件接地脚是十字接地,因为这样地会比较完整,一些很小的地方也能钻进去。我现在的公司是整板十字铺,就是铜皮自动避让接地pin,以十字接到大面积铜皮上,所有的都是。这样就会导致很多死铜,因为很多地方都铺不进去,这样做的好处应该是方便焊接,关于散热的问题吧???
 好像每一种都有好处,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哪种方法是最好,大家在铺铜的时候都是采用哪种方式铺铜的呢??大家来说一说。

网友A:
推荐十字连接,焊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十字连接,焊接方便。

那为什么实铺焊接就不方便了呢?是散热太快么?还有其他的优点么?我们以前就是实铺,我们工厂也没说有什么焊接不方便的啊

网友B:
铺实铜散热快,如果是阻容器件,一边只拉了根5mil的线,另一边却与大块铜皮全连接的话,在贴片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立碑。铺实铜优点当然是电气性能好些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实铺焊接就不方便了呢?是散热太快么?还有其他的优点么?我们以前就是实铺,我们工厂也没说有什 ...

看来你没有焊接过,改天给你一个板子拆焊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实铜散热快,如果是阻容器件,一边只拉了根5mil的线,另一边却与大块铜皮全连接的话,在贴片的时候很容易 ...

这倒是,可是看着十铺的地太破了。。

网友:
美不美观是其次,性能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实铺焊接就不方便了呢?是散热太快么?还有其他的优点么?我们以前就是实铺,我们工厂也没说有什 ...

工人是什么? 他有向你反映问题的途径吗? 不好焊也只有加长时间来焊,他不会说出来的.甚至不好焊,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他如何反映? 要是有厉害的生产拉长,那还有可能向你反映.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四楼说得好

网友C:
我是这么觉得的 贴片的可以满铺  接口插件等可以用十字骨架连接 这样子你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好不好我不大好说 比毕竟俺也没去焊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觉得的 贴片的可以满铺  接口插件等可以用十字骨架连接 这样子你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好不好我 ...

是啊,我以前公司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为什么DIP要十字铺而不能满铺呢?

网友D:
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一定要十字铺铜的,因为立碑、chip焊接不良是有概率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产品和工厂。至于说DIP必须铺十字,是因为这个满铺几乎百分百会出现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一定要十字铺铜的,因为立碑、chip焊接不良是有概率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品质要求比较高 ...

DIP铺满怎么就会百分百焊接不良呢,应该说满铺与DIP应该连接的更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IP铺满怎么就会百分百焊接不良呢,应该说满铺与DIP应该连接的更好啊

焊接焊接,必须通过焊料把器件管脚连接到pcb上阿。而焊料的熔化和焊料与相关接触面溶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温度保证,这个就需要保证一定的热量。

网友:
LZ可以参观一下实际的焊接生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以前公司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为什么DIP要十字铺而不能满铺呢?

焊上去会很难拆下来 不好返修这方面的工艺问题  具体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对于接插件最好用十字铺铜,实铜散热太快,会导致虚焊的。过孔嘛,还是实铺的好,毕竟连接性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