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安装后,原来的9.2和ORCAD16.3全打不开

楼主(2012-10-31):
如题,安装了9.5完美精简板之后。原来的9.2和orcad16.3,阿里狗全报一下错误,求大神支招!!

网友(2012-12-16):
我也是,装了精简版,最后什么软件都不能启动,直接重装系统了!

网友(2012-11-07):
装精简版的后果

网友:
我也重装了

网友:
还是XP安装的命运出现问题

网友:
这种方式我用过,我将9.0导出ASC2007后用2007打开,有时候会掉网络,连其中的某条走线也消失了,不容易察觉到,做回来的PC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么9.4能打开吗

不行的,你要在高版本的软件中(PADS9.5)打开PCB图然后导出ASC文件,(注意你导出的ASC文件选择你要的低版本软件,如你的低版本是PADS2007,你就选择2007的版本),然后到低版本软件中导入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您答对了,打不开。

谢谢,那么9.4能打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DS9.5保存的文件9.0版能打开吗?如果打不开的话我们这里做PCB就麻烦了

恭喜您答对了,打不开。

网友A:
PADS9.5保存的文件9.0版能打开吗?如果打不开的话我们这里做PCB就麻烦了

网友:
我的是32位WIN7的系统,下载了个精简版的PADS9.5装完后和楼主的一样,只好恢复系统了,恢复前往复制了一份到D盘,恢复完系统D盘的可以打开,就是演示版的,没破解,可一破解就又不能用了,还要恢复系统,我觉得问题出在破解程序里了!

网友:
为啥都用PADS 9.5的啊!

网友:
应该是环境变量被替换掉了,你要重新运行一下原来软件的破解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A:
PADS9.5保存的文件9.0版能打开吗?如果打不开的话我们这里做PCB就麻烦了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