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匹配和串联匹配的布局

楼主(2012-10-31):
什么是并联匹配,什么是串联匹配?能不能从PCB的角度解释一下,以及布局时靠近源端还是终端放置,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个是硬件工程师的活啊
芯片资料会有说明

网友:
为了解决阻抗从容型和感型之间的调变而引起的阻抗变化问题
解决信号反射问题

网友:
必须写成  这个   型  才能发表  汗

网友:
串联端接和并联端接在不同的器件手册中要求不一样,
源端和接收端 端接要求也不尽相同,还有交直流耦合等信息,
手册中都有比较详细的图文说明,不能一概而论,
有心的话可以去查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