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匹配和并联匹配

楼主(2012-10-31):
谁帮忙解释下有什么不同,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有这种说法吗?
源和负载是并联的,再并一个东西进去不会降低效率?

网友A:
首先明白匹配   因为对于电源和信号都有   当有外阻=内阻(抗)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我们追求的肯定就是这种最大  而在信号传输中有三个对象  源端_传输线_终端   实际电路中源端阻抗比较小 理想为0  传输线特征阻抗30-75左右   终端一般比较大为兆欧级别
1,串联匹配是在源端串电阻   你把源端和串联电阻看作整体    和传输线对比 如果两者阻抗一样就达到目标了 因为电阻本身是串联   而接收端阻抗大,所以无电流要求
2,并联匹配则是把终端和并联电阻看作一体 和传输线对比   无穷大并联R 阻抗大约就是R   R如果等于传输线阻抗   输出功率就最大  但是这样电阻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两端 有持续的功耗,所以适用性有限

网友B:
三楼正解。当终端特性阻抗小于系统阻抗时用串联匹配,大于系统阻抗时用并联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白匹配   因为对于电源和信号都有   当有外阻=内阻(抗)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我们追求的肯定就是这种最 ...

无论是串联匹配还是并联匹配,最终目的是不是就是让源端或则终端的阻抗与传输线的阻抗相等?那什么时候采用并联匹配什么时候采用串联匹配呢?串联匹配是不是布局时串联电阻要靠近源端放置,并联匹配要靠近终端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正解。当终端特性阻抗小于系统阻抗时用串联匹配,大于系统阻抗时用并联匹配。

系统阻抗是什么?怎么知道大小呢?

网友:
不错,三楼说的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白匹配   因为对于电源和信号都有   当有外阻=内阻(抗)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我们追求的肯定就是这种最 ...

赞同。补充一点
串联匹配是消除第二次反射;并联匹配是消除第一次反射,但是增加了负载,增加功耗

网友:
其实串联匹配和并联匹配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源端和末端的阻抗是一致的,确保信号的在传输过程中遇到的阻抗是一样的,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
学习了!布局时串联电阻要靠近源端放置,并联匹配要靠近终端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