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层板电源层的处理方式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31):
例:
由于结构限制! 顶层放原件底层是不放的!
我做法一般为顶层 底层走信号线与电源线!如果顶层 底层2层能把信号线与电源线处理好!我一般中间2层都完整铺地铜!
  问题来了::::如果顶层底层无法将信号线和地线走完!我中间除了1层完整的地层外,以下哪种方式处理好,或有更佳的办法?
方法问题1:顶层 底层优先将信号线走完!将所有的电源放置到中间电源层,(包括 VCC VDD VCC1等)问题又来了,如果这样处理是对的,走完电源后这层铺铜是“铺地”还是“铺电源”呢?

或者应该是顶层底层优先走电源 将中间电源层走信号线,同时这层“铺地”呢?

楼主:
别打酱油嘛。知道的留个脚印嘛

网友:
很明显 剩余空间全部铺地  所有PCB地总是多多益善的

网友:
个人看法,
第二层肯定铺一层完整的地,

顶层放了元件,没多少空间,只走较短的线,或X,Y方向线中的一种。
第三层走完所有线,包括电源/(电源可根据电流要求走粗,或铺小块铜)
如果走线较密,第三层和顶层铺的的铜都碎铜,就不要铺地铜了。

BOTTOM层没有元件,也可以铺一层完整的地,

网友:
优先把信号在顶层和底层走完,第二层铺完整地,第三层为电源层,进行电源平面的分割。

网友:
建议  叠层是S  G P S   顶层走尽量多的高速线,临近完整地平面回路面积最小  二层完整地平面  三层分割电源,底层少走线尽量走低速线,主要走控制 和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