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31):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ldm-001-origin2.pcb -- Wed Oct 31 10:36:18 2012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Top:
                                        U2.5    (650, 860) # = 0
                                        C10.2   (980, 836) # = 1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2

我自己改了一下形成后框框,HATCH了一下,再COPPER pour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怎么都覆铜不满

网友:
Tools--Option--Thermal--點Flood Over  重鋪即可
不是選Hatch 要選Fl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