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中颜色的设置

楼主(2012-10-31):
各位,在allegro16.3中对于电源和地通常将隐藏高亮显示ratsnest schedule上选择power and ground然后apply,但是发现颜色都是一样的,怎么设置不同的电源和地的颜色?

网友A:
大哥   这个不是设置颜色的 是隐藏飞线的  有了这个属性飞线就没了    电源和地不同颜色可以用display——assign 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这个不是设置颜色的 是隐藏飞线的  有了这个属性飞线就没了    电源和地不同颜色可以用display——a ...

恩是的,刚才弄了下!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