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电源层分割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楼主(2012-10-31):
大侠们,电源层分割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A:
1.模拟数字严格分开,间距拉大;
2.注意不要使走线跨分割;
3.分界区避免过孔;
4.不要出现细长条或哑铃状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拟数字严格分开,间距拉大;
2.注意不要使走线跨分割;
3.分界区避免过孔;

你说的第二点不要使走线跨分割,说的是电源层的走线还是顶层和底层的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二点不要使走线跨分割,说的是电源层的走线还是顶层和底层的走线?

他的意思就是说,走线不要跨层,比如第1层参考的是第2层,第4层参考的是第3层,那如果你的电源分割在第3层,由于第4层有参考它,所以第四层的走线就不能跨过第三层的电源分割,这是为了让第4层的重要的走线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当然整版都不跨层是不太可能实现,所以要保证一些重要的走线,如时钟,差分,等不要跨层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的线尽量做到,做不到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二点不要使走线跨分割,说的是电源层的走线还是顶层和底层的走线?

指的是信号线相对于参考平面不要有跨分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