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关于放置PORT时候的参考层问题

楼主(2012-10-31):
     假如一根走线,从表层通过过孔换到另外一层,最后又回到表层,参考层发生两次改变。例如表层的参考层是第二层,而换到另外一层以后参考层为第七层。那么如果要仿真这根走线的S参数,我该怎么放置PORT呢?

网友A:
挨着最近的参考平面放就行,只不过要注意参考平面需要确认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着最近的参考平面放就行,只不过要注意参考平面需要确认连接在一起

意思是说,我不需要管走线中间经过多少次换层,参考平面有没有改变。只需要正确设置输入端和输出端两个小线头上放置的PORT的参考层就可以了?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只不过要注意参考平面需要确认连接在一起"确认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要注意参考平面需要确认连接在一起"确认这句话

我用O欧姆电阻把地平面连起来了,换层的地孔旁边也放置了地孔。但仿真出来的S参数差别很大。

网友:
肯定是有差别的,按照实际的板子地孔位置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