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网表到allegro出错

楼主(2012-10-31):
  导出网表提示以下错误:INFO(ORNET-1148): Netlist Format: orTelesis.dll
INFO(ORNET-1149): Design Name: G:\allegro_08_24\PCB\SH\9_12_WIFI.DSN
ERROR(ORCAP-21051): Unexpected unknown Exception.
  到底什么原因,且orcad道网表时other中没有allegro.dll,这个可选,咋改啊?

网友A:
ORCAD 16.3/16.5 的網表不是有專屬的allegro的產生方式,就是那個 PCB Editor 頁面,可以不要用Other頁面裡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16.3/16.5 的網表不是有專屬的allegro的產生方式,就是那個 PCB Editor 頁面,可以不要用Other頁面裡 ...

那other里面都不用选了 啊?PCB Editor除了勾allegro那个外还有什么特别要勾的吗?

网友:
用默認值就可以了,建議可以找一些教程來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15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87-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6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26-1-1.html
http://www.sig00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