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5提取全波子电路给hspice仿真是否靠谱?

楼主(2012-10-31):
    siwave5提取全波子电路给hspice仿真是否靠谱?我在一条PCB网络上的2头加入port,运行s参数后,提取子电路给hspcie仿真有点不对头,是否要求这个网络不能包含阻容等无源元件。因为这条网络上有一个10uF的隔直电容,加了一个RC低通。

网友A:
    应该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靠谱的

    有没有咋样提取,然后hspice调用的实例,我仿真出来不对。反而hyperlynx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那就用你认为比较靠谱的软件,从此我不在纠结仿真软件准不准,只要自己用的顺手就行,毕竟商业软件大方向不会错的,至于精度还得实测说了算

网友A:
    精度高的软件不是最好,自己用的最顺手才是最好的

网友B:
    3# 有没有咋样提取,然后hspice调用的实例,我仿真出来不对。反而hyperlynx比较靠谱。

    若是 Hyperlynx靠谱,那 Hyperlynx 也可以选择用 HSPICE 当仿真引擎,這就可以比对用 Eldo 仿真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的软件不是最好,自己用的最顺手才是最好的

但是我发现用hyperlynx提取到hspice中仿真的速度远远慢于从siwave中提取的参数做hspic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有没有咋样提取,然后hspice调用的实例,我仿真出来不对。反而hyperlynx比较靠谱。

    若是 Hyperlynx靠 ...

hyperlynx一直没有知道咋用hspice模型来仿真,知道有hspice这个引擎,希望公司能买个正版软件好好学下,是否有教程,好像直接下载的hspice是不能用的,需要hspcie做验证后,然后改一下hspcie代码才能在hyperlynx中用,sigirity咋样好像过几天要来推软件,现在应该叫candence了。

网友:
    上传Hspice网标看看

网友B:
    HyperLynx 只是link hspice 引擎,它自己的是 Eldo 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 只是link hspice 引擎,它自己的是 Eldo SPICE。

    谢谢知道了!到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