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快捷方式无法使用

楼主(2012-10-31):
画着画着,常用方式都不能用了,就连ctrl+鼠标缩小放大也不行了。改变器件后连线也不能用了

网友:
复位一下

网友A:
TOOLS--> CUSTOMIZE--> KEYBOARD AND MOUSE--> RESET ALL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CUSTOMIZE--> KEYBOARD AND MOUSE--> RESET ALL

谢谢,我改了一个decal后重新ECO后,不能够连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下那个脚是否有网络名,然后看下设置了该层是否能走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