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噪声求助

楼主(2012-10-31):
    现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之类的移动设备对电源的要求很高,但是直流电源充电的时候会引入一些噪声,可能这时候你的手机的触摸屏就不好用了之类的。。。

    请教,有没有大神可以描述一下电源的噪声问题,包括稳定度,线性度之类的,有示波器抓到的图片更好。

    谢谢!

网友:
感觉这个板块的不怎么活跃呀,好多童鞋问了好多8问题都没有人去回答!!

网友:
通常是電感器或是變壓器震動所發出來的聲音,但是也有極少數是晶片電容器(通常是後面那個濾波的大電容器)所發出來的(不要懷疑,我遇過數次,的確是晶片電容器)。

解決方法:想辦法改變L和C的組合搭配。如果芯片可以變更開關頻率,那就稍微調整試試看。更換其他不同廠商且相容的芯片試試看。有些公司會上膠去黏住會抖動的元件,減少噪音。

另外有一種特殊的電容器很少看到,但是的確有在賣的。他是晶片電容器,但是二邊加了長高的焊盤,使本體懸空不直接碰觸PCB,用長高的焊盤來減緩震動,有點像汽車的避震器,所以不容易產生噪音。

网友:
    电源一般会有噪声和纹波,如果过大,超过了芯片要求,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效果,可以用RC,LC滤波电路来改善,要想完全去除是不可能的。

网友:
    噪声和纹波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关系到几个方面:1. 电源的回授调节的是否合适,要有合适的带宽和增益响应;2. 元器件的寄生参数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必要的话要增加额外的线路;3.Layout是很重要的,做的好的话,可以部分抵消寄生参数导致的纹波和噪声。

网友:
    上个共模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