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耳机检测电路影响喇叭输出的改善!

楼主(2012-10-31):
谢绝转到别的论坛为己有!
谢谢!

385.2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68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智慧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智慧及经验分享!

网友(2013-01-24):
    你们做mid还用99啊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不知道为啥?

网友A:
    为什么在没有插耳机时Q16的B极是底电平呢,好像在没有插耳机是J3的3。4脚没有接地吧!

网友B:
    以前好像也玩过这种,不插耳机,左右声道通过4,5进放大器,放大器输入电阻下拉的。耳机插入时候,4,5就断开和左右声道连接了,然后放大器的输入是下拉的,所以放大器没有声音了,虽然也没有完全关闭,但是也比较低的功耗了,也就一般的运放,就像变压器空载时候,虽然也在耗电,如果带上负载耗电就多了很多。

楼主的这个我举觉得是不这么好,不知道我下面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接的右声道,你看这个右声道,这个肯定有输出的对吧,这个输出有正有负,有大有小,把这个信号接到那个三极管电路,信号小的肯定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时候三极管多是不导通,如果加大音量,这个时候三极管的上拉和声道输出的点作用在B极上,不说书上说的0.6 0.7导通,可能0.3 0.4 0.5 就微通了。所以可能楼主说的音量加大,时有时无。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的改进电路,看音频频率和RC常数应该电充上一点就放了,充上一点就放了,楼主测的0.05V,那应该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音频的正弦信号,如果楼主不插耳机在三极管基极那个电阻上加个直流电如0.5V,具体想试就动手看看。试看三极管也就通了。
如果音频输出信号频率很低输出音量大,这个电路应该也不正常了,到底多少我不知道,要多少频率我不知道,低频段这个音频输出的电路电容隔直了不通。  上面说的在上面加个直流电就知道了,哈。

说了这么多,

    还是说声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吧。

网友(2013-05-29):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你的耳机检测挂在了耳机输出端,大幅度的耳机信号输出,可能会对检测电路造成误触发,楼主加电容的做法属于治标。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在没有插耳机时Q16的B极是底电平呢,好像在没有插耳机是J3的3。4脚没有接地吧!

因为Q16 b极的 高拉电阻是1000K,下拉电阻是4.7K (R514)和100 OHM (R520)  分压后就是低电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好像也玩过这种,不插耳机,左右声道通过4,5进放大器,放大器输入电阻下拉的。耳机插入时候,4,5就断开 ...

如果用这个声道输出,那j3和J4就断开啦,和三极管的状态无关了,所以不会影响

网友(2013-11-15):
谢谢分享,如果能讲出功放在改善之前为什么会误触发,改善之后为什么就成功了 就好了? 是不是有点贪心了?

网友:
不错,好像做过和这差不多的电路。

网友:
不错,虽然很简单,但是继续发扬哈!呵呵

网友C(2022-02-28):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这还能翻出12年的电路   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能翻出12年的电路   离谱

这是穿越了吗~~~这个论坛有这么久岁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