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使用(V16.2、V16.3)----pcb布局时,元件的对齐

楼主(2012-10-31):
1设置工作状态为 Placement Edit(右键或者点击 快捷图标)“个人第一步不执行也可以”
2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并在其中的某个对象上右键,选择align comp....
3对齐

网友A:
这个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好用

视频中见过,没使过,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中见过,没使过,可否分享一下?

我就在EDA365网下载的啊,自己去下就是了

网友C:
16.6都出来了,对齐和PADS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都出来了,对齐和PADS一样的

正在考虑换版本中。。。。嚯嚯。。

网友D(2013-06-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好用

请问下,这个对齐的面板是怎么弄出来的,可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个对齐的面板是怎么弄出来的,可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好像16.6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