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负片可以使用到表面层吗?

楼主(2012-10-31):
allegro负片可以使用到表面层吗?

网友:
可以,但不推荐,表层用负片的话蚀刻时很难做补偿,可能还是要转成正片的处理方式

网友:
目前台弯等一些技术好的厂家,表面层都是用负片制作工艺了。
厂家会跟据它的生厂能力把你的Gerber文件转换成它要的正片换负片。
设计上看你自己的需要。正片能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如铜皮跟VIA的间距。但铜皮用正片,电脑反应会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