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供电、8.4V备用电池的电源方案怎么设计?

楼主(2012-10-31):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我的设备采用220V,内部放一个8.4V的充电电池做备用,平时用220V输入的ACDC供电,电池电压低时,同时给电池充电,停电时用电池供电。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源方案怎么做?

我有两个想法:
1.ACDC直接生成8.4V,同时给电池和设备供电,相当于电池一直处在充电状态,这样应该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2.ACDC生成12V,增加一个12V输入的充电模块,这样需要在几部分之间增加防倒灌电路,电路比较复杂。

各位帮我看看我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方案2比较好,防倒灌几个二极管就搞定了

楼主:
我也知道,只是加几个二极管,不过发热和损耗要增加,电路也要复杂很多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