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5对layout完的PCB进行电源完整性分析步骤是咋样的

楼主(2012-11-01):
    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自学的,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培训,所以想问问在大公司就业的高手,你们在做,siwave5对layout完的PCB进行电源完整性分析步骤是咋样的?想看看自己有的地方是不是没做到位。

网友(2015-03-28):
    PI属于后仿真了,主要做压降仿真。如果压降太大的话,就多铺几层或者多打些过孔。或者是仿真一下,电源模块输出电压调整到多少,可以满足芯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