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Cadence 16.5 破解后Orcad Capture CIS Explorer 不可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1):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刚开始学cadence ,下载版本是16.5,在WIN7 已经破解,在使用的时候发现orcad Capture CIS Explorer 不可用,怎么回事?还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一下我的電腦>內容>進階>環境變數or使用變數
    CDSROOT=C:\Cadence\SPB_16.5
    如果不是就自行改到C:\Cadence\SPB_16.5
再開看看可不可以用.

楼主:
    谢谢yang-2200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系统是WIN7的,会不会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