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的s参数运行完可以导出RLGC子电路如何做?

楼主(2012-11-01):
    siwave的s参数运行完可以导出RLGC子电路具体如何做?

网友A:
    1. Compute S,Y,Z, Done
    2. [ Results > SYZ > SYZ sweep xx > Compute RLGC Sub-circuit...]
3. Select a compute frequency -> assign Source and sink -> [ Compute RLGC Matrices ]
    4. [ Export RLGC Subcircuit ] , choose subcircuit format and segment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ompute S,Y,Z, Done
    2. [ Results > SYZ > SYZ sweep xx > Compute RLGC Sub-circuit...]
3. Select  ...

    我是按照你的步骤做的,哈哈,不行,跟帮助文件说的一下。我在一条网络上输入输出加了2个port,这个网络里面有3条trace,3个无源元件在里面,跑完后导出说,1个网络没有sink,一个网络没有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ompute S,Y,Z, Done
    2. [ Results > SYZ > SYZ sweep xx > Compute RLGC Sub-circuit...]
    3. Select  ...

是否只能正对传输线,如果有2段传输里面有电阻的话是否就不能导出。

网友A:
    是只能正对传输线,就是表徵传输线的 RLGC ,若你有串電阻,就分兩段, 4 ports,然後在SPICE 再把電阻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能正对传输线,就是表徵传输线的 RLGC ,若你有串電阻,就分兩段, 4 ports,然後在SPICE 再把電阻接上。 ...

    谢谢,我已经理解了,跟hyperlynx不一样,它会把那个网络的所有一起提到hspice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能正对传输线,就是表徵传输线的 RLGC ,若你有串電阻,就分兩段, 4 ports,然後在SPICE 再把電阻接上。 ...

是不是一般在提取电源网络时用RLGC子电路模型,而传输线用全波子电路的方式的hspice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能正对传输线,就是表徵传输线的 RLGC ,若你有串電阻,就分兩段, 4 ports,然後在SPICE 再把電阻接上。 ...

如果有串阻的话,要加4个port,那个串阻在仿真时需要active吗?应该是noactive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能正对传输线,就是表徵传输线的 RLGC ,若你有串電阻,就分兩段, 4 ports,然後在SPICE 再把電阻接上。 ...

    关于Fequence Range Setup设置多少点比较合适?

网友A:
    关于Fequence Range Setup设置多少点比较合适?

对于这类的问题,在 SI 界有个不负责任但又很贴切的标准答案 " It depends "。
大致的概念是,确定你要的是什么 -> 关联到EM /SI 基本知识 --> 知道问题解的极限  --> 做出取舍=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Fequence Range Setup设置多少点比较合适?

    对于这类的问题,在 SI 界有个不负责任但又很贴切的标准 ...

有没有经验值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经验值呀

    0.5 / 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 / Tr

再问个问题,在设s参数频点数是可以选择linear与decade,而decade的用preview看频点数明显比linear多,这个点数设多或少咋定呢。

网友A:
    Hello willyeing
先问个问题,若是我把你想要的这个问题的技术、知识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它整理成约500 ~100字加上几张说明图,约两、三页的文件,让你花RMB 20 来买这份文件,你会愿意出这个钱来学这个知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llo willyeing
    先问个问题,若是我把你想要的这个问题的技术、知识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它整理成约500  ...

    哈哈,honejing你开的价钱有点少哦,20元钱可不能卖^^

另外willyeing,建议关于软件用法细节的地方最好去查help文档,最好自己解决问题。毕竟论坛不是课堂,也不鼓励这么做,带着你自己的见解来讨论问题似乎更受欢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willyeing
    先问个问题,若是我把你想要的这个问题的技术、知识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它整理成约500  ...

嘿嘿我非常愿意的!我们小公司得不到正规培训,老板要求我做出业绩来才会考虑买正版仿真软件,我一直在努力,公司没人搞这个。所以一直都很辛苦在做。要在大陆混日子不容易啊。正版意识不强呀。现在所有的都是粗劣仿真,也就是毛估估呀。自学了hspice,hyperlynx,siwave正在研究中。现在有一点时间所以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honejing你开的价钱有点少哦,20元钱可不能卖^^

    另外willyeing,建议关于软件用法细节的地方最 ...

公司做项目都是催芽催,哪会有时间让你慢慢看help,自己挤时间加班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willyeing
    先问个问题,若是我把你想要的这个问题的技术、知识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它整理成约500  ...

现在边仿真边写仿真文档,到时把文档共享出来。国内这方面技术还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lo willyeing
    先问个问题,若是我把你想要的这个问题的技术、知识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它整理成约500  ...

    值得的。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很多弯路。关键是问问题要问到点子上。

网友A:
    回 willyeing
哈哈! 我也还没准备好要贱卖这些知识,如 yuxuan51 版主所说它可不只值这么少钱,现在一些正规的 SI/PI 训练,一个钟点费约 200 RMB。不过免费指导比较高尚些,也比较无压力,我就简单回答你的问题:

    SIwave 的 Frequency Range Setup 是它们家算法的一些窍门,会分成三段主要是让结果比较容易收敛,0 Hz DC 单独计算,低频区取较多的点采 Decade ( 每一个 Decade 间固定取所设定的点数 )方式,计算出来的 S 参数未来做电路仿真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收敛的问题。它们一般的建议,由 1 Hz ~ 10Mhz,每一个 decade 取15 点,即 1 ~10Hz取15点,10 ~100Hz 取15点,以此类推。频点在Decade 间采低频端较密的指数步阶。
高频区就采线性取点,大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willyeing
哈哈! 我也还没准备好要贱卖这些知识,如 yuxuan51 版主所说它可不只值这么少钱,现在一些正 ...

是否可以约你给我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培训一下。我是干了10年硬件后由于自己的兴趣转入这一个。嘿嘿转眼4年了。懂得的东西很多但是不精。因为小公司啥都要搞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willyeing
    哈哈! 我也还没准备好要贱卖这些知识,如 yuxuan51 版主所说它可不只值这么少钱,现在一些正 ...

非常感谢了。写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