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11-01):
cadence 16.5 Pspice中加入了如下的开关元件
sw_tclose
按照以往的经验,直接在属性中设置其闭合时间即tclose,但是在16.5中没有找到该项。
于是进入pspice model editor

设置其时间,保存后运行,发现不管用啊。
怎么回事

网友A:
sw_tclose 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EVAL.olb 裡面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_tclose 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EVAL.olb 裡面有啊!

但是16.5里面属性里面还是没有这一项的。还有anl
_misc这个库的与你说的这个库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nl_misc这个库我用起來怪怪的,不會動。EVAL 的確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l_misc这个库我用起來怪怪的,不會動。EVAL 的確是有的。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