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片和负片在Allegro中铺铜的时候区别

楼主(2012-11-01):
   RT,请教一下各位,正片和负片铺铜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否有区别呢?

网友:
我也有个疑问,正片和负片的区别就是所见即所得,但是正片和负片都有铜皮的啊,都可以看得见,难道就说负片里面看到的铜皮实际是不存在的吗?还是说负片的所见即不可得不是针对铜皮而言的,而是针对过孔和走线而言的?

楼主:
2楼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回答下

网友:
简单化的看就是直接出Gerber数据看就OK了

网友(2013-05-22):
这个也想不明白,就是在负片的层中铺铜,看到效果什么会是正片的效果呢。期待高手回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