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800MHZ的DDRII时序可以通过示波器测试出来吗?

楼主(2012-11-01):
800MHZ的DDRII时序可以通过示波器测试出来吗?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不知道示波器能不能测量,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你的示波器频率有多高?

网友:
    那就需要4GHz带宽以上的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频率有多高?

才100MHZ,得找更高的了

网友:
    能测试,只要你的示波器达到测试的要求。TEK的示波器在4G以上的都行了,采样率基本上都会有20GS/s。

网友:
    唉。。。。就是看你用啥示波器。。。。

网友:
    有圖有真相, Tek 7104 Scope, BW=1GHz, 5GS/s,Eye  DDR3-1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