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画过带有BGA封装的双层板?

楼主(2012-11-01):
大家有没有画过带有BGA封装的双层板?

网友A:
    我们公司做的基本都是双面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的基本都是双面版

带BGA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

    额。。。应该是比较简单的BGA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应该是比较简单的BGA吧。。

什么叫简单的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简单的bga?

比如说,引脚只有四圈的,中间没有引脚的BGA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引脚只有四圈的,中间没有引脚的BGA

最深的有6圈,中间也带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