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将压

楼主(2012-11-01):
大家好!数字量比如脉冲信号28V高电平如何降到LVTTL或TTL电平
除了用电阻分压方式(感觉不可靠)外,还有其他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对传输延迟或者成本要求高吗?分立器件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传输延迟或者成本要求高吗?分立器件也是不错的选择。

传输延时没要求,什么分立器件?可否推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三极管或者mosfet都可以的。oc,od上拉电压可任意设置。

网友:
用電阻串上 4.3V 的 Zener 二極管。從 Zener 二極管的二端取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