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5 自建仿真模型

楼主(2012-11-01):
今天仿真用到一个三极管,NXP的MMBT2222A,OdCAD自带的库里没找到,于是打算学着自己建立一个仿真模型

首先上网查找到了这款管子的SPICE model,是描述形式的
http://www.nxp.com/documents/spice_model/MMBT2222A.prm
于是将其中的内容复制粘贴到记事本里,另存为MMBT2222A.lib

然后将这个.lib文件copy到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目录下

运行PSpice Accessories下面的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

点击File/Model Import Wizard

在打开的窗口中的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一栏找到刚才存放的那个.lib文件,编辑器会自动选定相同的路径生成一个.olb文件,之后点击下一步

打开的窗口显示了自动生成的Symbol,没什么问题,点击完成

之后会显示错误和警告信息,没什么问题,点击OK。

以上,元件模型就建立完了,画原理图时就可以调用这个新生成.olb了

仿真时注意,需要在Simulation Settings里添加这个库
找到Configuration Files菜单,然后在其中的Category区域里找到Library,在Detail区域里指定刚才存放好的.lib文件的路径,点击Add to Dedign添加,最后点确定

之后就可以仿真了,否则会提示
ERROR(ORPSIM-15113): Model QMMBT2222A used by Q_Q1 is undefined

学习过程中,感谢版主jacklee_47pn的热心指导
另外参考了两位前辈的帖子,特此一并感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23-1-1.html5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94-1-1.html

网友A:
问下楼主,三极管可以编辑倒入模型仿真,如果是复杂的集成芯片,比如说TPS54060这个可以吗,我试了几次貌似都不行,希望楼主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三极管可以编辑倒入模型仿真,如果是复杂的集成芯片,比如说TPS54060这个可以吗,我试了几次貌似 ...

TI 已經建好,ORCAD 16.5 直接用就可以了。
(1)先下載 http://www.ti.com/litv/zip/slim070.ZIP
(2)解開 ZIP,不要放到有中文的路徑裡面
(3)打開那個 OPJ 文件,並且打開原理圖頁面,然後 RUN PSPICE 就可以了
(4)仿真時間會花很的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已經建好,ORCAD 16.5 直接用就可以了。
(1)先下載 http://www.ti.com/litv/zip/slim070.ZIP
(2)解開 ...

这个模型我也下载下来了,但是我需要的不是这个模型携带的子电路,这个子电路和我们设计的有所不同,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把TPS54060本身导入库里面,然后自己建外围电路进行仿真。

网友:
試試看將 slim070.ZIP 裡面 TPS54060.olb 和 TPS54060.lib 直接放在你的工作文件路徑下去畫原理圖。然後在仿真的時候,仿真庫設定如下圖。把TPS54060.lib 加進來。

网友C(2014-01-03):
引用 网友B:
TI 已經建好,ORCAD 16.5 直接用就可以了。
(1)先下載 http://www.ti.com/litv/zip/slim070.ZIP
(2)解 ...

前辈,我打开这个网站,提示是错误的呀?官方网上哪里有下载Pspice模型的,前辈能不能提供一下网址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我打开这个网站,提示是错误的呀?官方网上哪里有下载Pspice模型的,前辈能不能提供一下网址呀?

TI 更新網頁了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060
裡面找到 Models (4)
有4種可供下載
第二個就是之前範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更新網頁了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060
裡面找到 Models (4)

前辈,你是怎么搜索的 在官网上,我还要其他的Pspice 模型,我在官网上怎么找不到呢? 还有irf网站的特瑞仕的网站上,前辈知不知道呀  谢谢啦 ?

网友B:
沒有別的特殊方法,先知道廠商和編號 ,上官網找尋。找尋的時候看他有沒有提供 PSPICE 或是 SPICE 模型。

例如: TI 、ON Semiconductor、Fairchild Semiconductor 都有提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有別的特殊方法,先知道廠商和編號 ,上官網找尋。找尋的時候看他有沒有提供 PSPICE 或是 SPICE 模型。
...

有时候在官网上直接搜型号只有DATASHEET数据手册 没有模型,前辈,是不是 芯片的话 一般厂家不提供Pspice模型呀 只有IBIS模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在官网上直接搜型号只有DATASHEET数据手册 没有模型,前辈,是不是 芯片的话 一般厂家不提供Pspice ...

大型芯片(內存、CPU、FLASH、.....)大多是IBIS,只有簡單的零件才有Pspice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型芯片(內存、CPU、FLASH、.....)大多是IBIS,只有簡單的零件才有Pspice模型。

哦,是这样呀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型芯片(內存、CPU、FLASH、.....)大多是IBIS,只有簡單的零件才有Pspice模型。

那我原理图只能做一些 电源芯片,电阻电容 三级管 mos管这些仿真呀?是这样吗 前辈

网友:
前辈,我做了一个IRF7304的模型库,由官方提供的spi文件另存为.lib文件,但是我做到倒数第二步的时候没有自动生成symbol呀?怎么回事,那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网友:
(1)首先建立一個 PMOS.olb 先畫好 PMOS符號,或是找到 ORCAD 自帶 PMOS 符號的元件庫。
(2)進入建立仿真庫模型,也就是你貼出來的圖,點選 Associate Symbol。
(3)選擇第一項所說的PMOS符號庫,例如 : PMOS.olb或是ORCAD 自帶 PMOS 符號的元件庫。
(4)將 管腳1 指定到你畫圖的 Drain PIN, 管腳2 指定到你畫圖的 Gate PIN, 管腳3 指定到你畫圖的 Source PIN。

以上這樣就會完成 OLB 和 LIB 文件。

网友:
顶一个,Cadence太强大了,年后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4-05-14):
恒流源的Pspice仿真模型如何建立呢 关键是model editor里面没有电流源模型建立这一格式 或者还是说我本身就弄错 如何建立模型 感谢指导!

网友:
    标记一下,仿真的时候参考。

网友(2014-10-27):
    你好,请问经过model editor后,不经过capture 的library修改其管脚的属性就直接在工程里调用,不会出错么??这几天在弄一个封装,如果不修改属性的话,所有的管脚属性都是passive。请求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2015-02-25):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5-05-20):
    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或者是做一个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2015-09-26):
    这个给力,讲得很好啊

网友(2016-02-24):
原来还可以自建啊

网友(2016-09-05):
這太實用了啊,感謝樓主ˋ圖文並茂的教學

网友(2019-04-22):
我在TI的官网上找了PCM1808的IBIS模型,利用Pspice模型转换可以将IBIS转换成.lib文件,关键是转换之后原先的14脚变为好几个部分,想请教楼主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