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图片中的显示关掉?

楼主(2012-11-01):
各位高手,在allegro里设置了等长匹配后,出现这样的显示,很影响视觉,如何关掉呢?

网友:
是不是auto bundle 了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 将bus rats 的勾选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 将bus rats 的勾选取消

可我用的是16.5的版本,怎么找不到bus rat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