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输出元件引脚孔

楼主(2012-11-01):
各位大大,skill能不能实现只输出元件的引脚孔,并生成层面~~小弟最新在研究这个~~

网友:
如果需要获取孔径可以使用pid -> definition -> drillDiameter

楼主:
是要产生可以输出gerber的层面,该层面只有元件的引脚孔

楼主:
包括tooling ho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括tooling hole

获取每个PIN的孔径后在某一层绘制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每个PIN的孔径后在某一层绘制出来就可以了

请教,如果孔是多边形的,如何获取?